TINKPAD L421 不加电求救

楼主(2013-11-28):
有两块L421主板A板子19V电容击穿修复OK,B板子氧化腐蚀PU4801短路,且来板BIOS已经被刷过,氧化及短路修复OK后不加电,拿A板子对量,各部分正常,再次试一下 A B两片都不加电了,不过A板子我将COMS电池拔掉了,A板子来板子时BIOS未被动过,求助这种不加电的问题如何维修?会不会依旧是BIOS问题?

网友:
补充:板子为
LCD-1 MB
11248-2
48.4SE01.021

网友:
先排除短路,然后看过保没隔,过了就找到待机芯片找资料查工作条件

网友:
不加电给BIOS的关系不大 看看有没有待机 楼上说得对 查隔离保护吧

网友:
待机部分全正常PCH波形OK 3V 5VOK

网友:
先看保护隔离,然后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