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迈瑞心电监护同笔记本相差不大

楼主(2013-11-28):
一迈瑞监护得显示屏同十四寸笔记本原理一样得LCD,测高压条有大于1000V交流得电压但高压条得功率三极管很烫,三极管折下测是好得,屏在一般得光亮下看不到字,在太阳下或者手电光下能看到不清楚得字,如图现象,修过笔记本得师傅给指点下是屏内灯管坏,还是高压不够,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调光的占空比

网友:
又试了下把高压拔了,屏上得字在强手电光也一样能看到

网友:
代换高压试一试吧

网友:
必须那高压板去试,不试谁也不知道那个坏了

网友:
根本原因找到了,拆屏后发现管管烧断了,并且断处把灯管得两个引线也碳化了,高压板烫得原因是碳化处有短路,估计换灯管会解决问题,灯管比较短才25公分左右,只能网购了,呵呵,过几天几百大洋有望到手呢,高兴,哪位朋友离我近联系我一起去喝酒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多挣点钱 回家过过好年把

网友:
找个高压板试验下

网友:
问题都找到了,在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