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焊桥会把桥加焊坏的吗???

楼主(2013-11-28):
请问加焊桥会很容易把桥加焊坏的吗???有时候本来跑马的,但是我加焊了一下就不跑马了。

网友:
那你肯定是加焊坏了

网友A:
加焊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芯片超过本身承受的温度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你的也不一定坏了  摘下来重新值球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芯片超过本身承受的温度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你的也不一定坏了  摘下来重新值球试一 ...

那一般芯片能承受的温度大概多少  我试下吧  感觉好悲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芯片能承受的温度大概多少  我试下吧  感觉好悲催。

这要看芯片型号了  就像PM45北桥和IBM南桥两个根本没有比较性  锡珠化了不要耽搁太长就行

网友C:
就我的经验来说,ATI NV的加焊坏,基本都是爆珠
intel的话,坏就坏了,没得讲,要么就是没加焊好反而开路了

网友:
这个不确定
把桥取下来重新植球,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芯片型号了  就像PM45北桥和IBM南桥两个根本没有比较性  锡珠化了不要耽搁太长就行

嗯嗯,一般我看到化了马上就关掉。  但是这次好久都没化也焊到不跑马了,我的疑问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我的经验来说,ATI NV的加焊坏,基本都是爆珠
intel的话,坏就坏了,没得讲,要么就是没加焊好反而开路了 ...

请问爆珠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一般我看到化了马上就关掉。  但是这次好久都没化也焊到不跑马了,我的疑问就来了。

芯片是无铅的 没化焊道不跑码那就应该不是他的问题了  主板不会翘了吧!  再查查别的吧  别啦纠结这个了

网友:
一般新手做BGA的话就在机器旁边观察,开到锡球明显变亮就ok啦

网友:
我前几天点背的很,北桥新桥,无铅的结果比以前温度低都爆了。。南桥爆了的话是啪的一声,哎悲催,是两个都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