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触发0.45掉电到0.15不动

楼主(2013-11-28):
一台华硕A6R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拆下主板观察无进水烧毁痕迹,用可调电源待机0.02,有3.5V,触发后电流上到0.45左右立马掉到0.15不动,上电瞬间测量CPU电感有电压,内存1.8伏电感无电压,1.2伏桥供电也有电压,掉电后测量没有3.5V电压了,但是1.2v电压却有,这个老板子南桥容易坏,加焊南桥后还是一样,论坛也找不到这款机器的图纸,也没修过这款机器,对这款机器电路不了解,请问一下有哪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啊,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缺组电压,先看看1.8V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你要先吧1.8的电压修出来。  这个电压修出来了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图纸送你了

网友A:
所有的PG到一个大与门 只要有一个PG不能出来就会掉电  切断与门  找哪个电没有出来

网友:
非常同意3楼!先修1.8V,应该修好就好了

网友B:
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PG到一个大与门 只要有一个PG不能出来就会掉电  切断与门  找哪个电没有出来

恩,谢谢,明天我再修下看

网友:
先修1.8V看看

网友:
先修缺少的供电,只有供电正常了就算不好,你 才可以继续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PG到一个大与门 只要有一个PG不能出来就会掉电  切断与门  找哪个电没有出来

现在内存电压出来了,瞬间能测到1.8v,cpu电压也有,可还是到0.45掉电,会不会是BIOS或者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谢谢啊

不用谢,以后要图纸找我就行

网友:
断开大与门 一个一个信号的去测 肯定有信号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