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6S机器LOGO死机

楼主(2013-11-28):
HP机器,型号4436s 加电亮机 HP的LOGO画面死机,按键秀没有反应,裸板测试故障一样,换CPU 内存,拔掉外设,重写BIOS故障依旧,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cpu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测一下外围设备,不行加焊南桥或者换个试试……

网友:
此机北桥易坏 不过不要轻易动 先看看别的吧

网友:
我记的是在南桥那有个芯片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先打下南桥 不行就换

网友:
多半南桥问题啊。

网友:
用风枪200度吹吹北桥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多谢了,不知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的

网友:
北桥问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