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两端电压的问题 求大神们讲解

楼主(2013-11-28):
PR235 1脚1V 2脚0V求解 没短 没悬空

网友:
打错了一个字 1脚是19V 不是1V

网友:
acset脚有问题

网友:
是的,另外看看芯片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pr235坏了没?电阻没坏,那就是acset脚有问题了,下面有段说明文字,你把电压调到12V试试

网友:
pr235 断开?
pr236 短路?
acset 短路 ?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IC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测下RP435是不是 100K  如果没坏,把RP436断开在试试, 不行就芯片坏

网友:
测电阻阻值对不对,然后把PU6 的2脚断开测试下应该是1.2V样子把。估计是要换芯片了。

网友:
换236试一下

网友:
换过了 没效果 电阻拆下来量的

网友:
应该是19V后级有短路

网友:
236,芯片就这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