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用芯片问题

楼主(2013-11-28):
FOXCONN主板,无内存供电,受控于TIGEROND专用芯片,本人对这些专用芯片不熟悉,望高手指点。 发现有一个电压没出,断开后级一样 顺便献上图纸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海韵之恋 -6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芯片,我也没见过,帮不了

网友:
TIGER,ONE  是不是全板子没供电呢,先换一下北桥下的场馆试试,不行就把芯片给换了把,这些板子都比较难搞,我有一张供电都好的,不跑码。也不行~

网友A:
这板是先有内存供电,现在内存供电都没出,所以可以说是全板没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还没见过,不过LZ可以把芯片组发上来,我们也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先有内存供电,现在内存供电都没出,所以可以说是全板没供电

这个板子全板子无供电有时候换一下北桥那地方的场馆能好的

网友:
看到以前别人发的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9751 可能是哪路供电不正常芯片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