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CPU供电3V输出保护,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1-28):
问题如下:上电后电流表跑到0.9A后停掉电,用表测试CPU电压没出来,为了方便测量断开欠压掉电保护后不掉了。
CPU供电芯片RT8856无输出,撬开PWM中的两个大电感的一段,测有3.1V输出,可得知芯片保护了
众所周知CPU供电应该在1V左右,这台机器我修了好几天了,该芯片换了两新的,还是一样的结果
该芯片所有条件都满足,6个管子和所有电容都换过一次,电阻阻值全都量过,都正常!
高手请看图:

网友:
保护了。有电路图慢慢分析啊。我上次修个一台是一个小的MOS坏了

网友A:
仔细修,翘了电感有电压说明还是保护。查查反馈,电流反馈电压反馈。测各组MOS管G极阻止看一样不一样。

网友:
重点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华硕的机器 一般不好修的   反正我是 看见华硕的机器  头就大了

网友B:
3。1V是持续的?还是只有一瞬间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到底你测到的电压是真实电压还是虚电压

wxf
真实电压与虚电压是怎么分的?

网友:
我今天刚好接了一台K4JR,显卡虚焊的,要什么参考吗?我可以帮你测测。

网友:
虚电压是带起负载的,如是虚电压,用示波器打电感前端肯定没有脉冲波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K42JP的,需要参考的说一声。
另外楼主注意一下这个芯片,如果是买的,好多不能用的,上次换了2个,*脏话*。想死我都想不出哪里会引起,结果拆机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V是持续的?还是只有一瞬间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到底你测到的电压是真实电压还是虚电压

撬开电感后 3.1V 是持续的 FB反馈电容都换过,电阻标称值都正常,芯片周边所有管子电感二极管都换过,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正常,后级对地也正常 电压反馈,电流检测都重点测过没有开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修,翘了电感有电压说明还是保护。查查反馈,电流反馈电压反馈。测各组MOS管G极阻止看一样不一样。

撬开电感后 3.1V 是持续的 FB反馈电容都换过,电阻标称值都正常,芯片周边所有管子电感二极管都换过,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正常,后级对地也正常 电压反馈,电流检测都重点测过没有开路问题

网友:
路过   没有短路的吗,

网友:
既然电感翘起来有偏高的持续电压,应该就还没有反馈回去,是不是要查下芯片的设定脚之类的?

网友:
没点位这机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 主板上标注都不够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