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关机后屏幕暗了,但风扇还在转,指示灯都亮;

楼主(2013-11-28):
B460关机后屏幕暗了,但风扇还在转,指示灯都亮,刷南桥BIOS,OK!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事情,有方向了

网友:
这种怪问题一般都是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哦!原来如此,看来BIOS是会引起很多怪问题的

网友:
这种事你也好意思上来说!

网友:
你换过桥了???

网友:
好像这个也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可恶的 可恨的 可爱的 BIOS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和硬件关系没得多大,首先考虑刷bios是明智的!

网友:
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为啥不上次BIOS提供给大家!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刷好的,另一次是换CPU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遇到这情况首先刷BIOS

网友:
BIOS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