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速进,液晶求助。

楼主(2013-11-28):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E2fDcxOTIxOA%3D%3D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E2fDcxOTIxOA%3D%3D

宏基193W 引脚定义,由于客户电源板烧了,电源板与视频板上均无引脚定义,网络搜索无果。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围观ING~

xuanye -5 严禁灌水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找电源板啊 可以根据供电电容找到5V 12V 和接地  然后还有两根可以根据高压板的IC 图纸确定 很好找的

网友:
不要放弃,慢慢研究,按照楼上说的 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