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掉电

楼主(2013-11-28):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y560笔记本,,,拿来开机掉电,拆开笔记本,没有修过的痕迹,通电,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4左右瞬间就掉,,,cpu电压没有,cpu集显电压没有,独显也没有,,断开所有电压的电感还是一样的故障,,,cpu供电,,19v正常,,vron没有,,时钟按开机瞬间有,,vron是shutdown,,是hwpg,systemshdn,,vron.....换了cpu供电上管也一样,,,,,现在该如何下手,,,cpu没有换,,没有cpu换。。。。。

网友:
是什么CPU呀,按时序来啊

网友:
前边的供电正常吗?内存总线。时序修

网友:
看一板有没有发莓  ,这样的显卡供电是不是一块单独小板的。

网友:
这个必须查电压!

网友:
换什么上管呢?先修vr_on!一般是主板上面的电压全部正常包括转换电压正常后,EC才会发出VR_ON

网友:
没有vr_on,要是这个脚没有短路的话!一般都是欠压,确定主板电压都正常后,就是EC欠扁了,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