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 战神版 不定时自动黑屏!!!!!!!!!!!!!!!!!!!

楼主(2013-11-28):
问题: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子,说电脑开机用一会就会自己黑屏了!然后强制关机之后在开机不显示!拔掉主机电源,等个十几分钟,在开机又能用!但是用一会又会自己黑屏!注意:是黑屏,不是自动关机!!!

上电试机,顺利进入系统,但是用了不到10分钟,果然自己黑屏了。强制关机,上诊断卡,发现不跑码了,拔掉电源插头,十分钟后上电开机,正常跑码顺利进入系统,但是好景不长,用了十来分钟又黑屏了,强制关机在开机还是不跑码!原以为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故障依旧!刷过bios,换过内存,换过CPU,故障还是依旧!主板温度也不高,板子上面也没有发现什么元件发烫,烧掉之类的!

黑屏后,测各个电压,CPU供电,内存供电均正常!无从下手了!

网友:
黑屏之后测主板供电,看看是不是掉某个供电了

网友A:
最怕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很像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判断,有可能此主板有温控检测芯片,查查看是不是它造成的,有电路图的话就好找了

网友:
像北桥,像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像是北桥的问题啊!

我也希望桥问题,可是我刚从10点多开机到现在。楞是都不黑屏!正常开机情况下。手拍主板,他也不黑屏了,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一样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