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开机5短声

楼主(2013-11-28):
今天遇到一个DELL开机能显示但是卡logo,N4050的机器,开机报5声(短声),论坛上有说CPU挂了,我就给换了一个试了试,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涛声依旧!有高手指点指点么?

网友:
外接键盘触摸板之类的都去掉,在试试。很有可能是读卡器网卡芯片有挂的。

网友:
你看一下COMS时间能保存不。

网友A:
我前几天有片DELL的主板,是开机就开LOGO,我是干南桥好的

网友(点评):
看了 你这句话 我把南桥干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一个接一个去掉。

网友:
你那个键盘问题吧

网友:
好了吗  好了 发一下

网友:
支持去掉外设,裸版测试

网友:
对!看来高人不少,绝对外设某个部件有问题,逐一去掉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有片DELL的主板,是开机就开LOGO,我是干南桥好的

我换过了 换的65的桥 没67的桥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额,问题大条了,我一时也帮不了你哦,不好意思,我们懂得的电路知识不多,大都是靠经验修板

网友:
解决了,一般显卡坏是响8下,这个比较怪

网友:
貌似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