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CPU供电不足导致频繁死机故障的分析与排除

楼主(2013-11-28):
[故障现象]

    最近电脑总是死机,我的CPU型号为英特尔赛扬,核心电压默认情况下为1.5V,开机后进入BIOS查看到的CPU的工作电压却仅为1.2V。以前计算机一直都比较稳定,请问如何解决这个电脑故障?

    [分析与排除]

    从以上情况分析来看,由于CPU的默认工作电压为1.475V,如今只有1.2V的工作电压,因此造成电脑经常死的原因肯定是CPU的供电不足引起的,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因为主板的元件老化,造成了供电部分的电压偏低,CPU自然就不能正常工作,死机也就在所难免了。就像是超频一样,提升频率后的CPU不会都很稳定,有的需要增加电压才能稳定在更高的频率上,这道理一样,其实相当一部分的电脑故障都和供电有关。

    CPU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们应该检查的是机器的电源功率是否匹配,笔者遇到很多机器无法正常启动或不稳定的原因便是由电源直接引起的。检查电源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是否为电脑添加过板卡等其它的配件,有些品牌机的电源功率与之系统的总功率是正好相同的,添加新的板卡后很可能就会引起电源的供电不足。因此,如果有添加新的设备不妨将设备取下后试试看,如果还不行,那么就要考虑市电供电是否稳定,有些地方的市电供电不稳定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则不妨安装一个稳压器。另外过多的USB等外接设备的安装也会消耗大量的功率,也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

    如果电源供电没有问题,那么问题一般就出现在主板上,这时只有检查主板上是否有电容损坏,如果损坏则要更换主板。

CPU供电不足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6167-1.html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cou主供电的电容  有问题

网友:
有些隐藏故障是很难找的..

网友:
.。。赛扬。。。供电不足。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楼主分析了这么多。学了些,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主板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