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灯开机后总轻微闪烁怎么办

楼主(2013-11-28):
最近我重装了winXP,在未安装任何软件,也未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发现进入系统未进行操作时硬盘灯总是在轻微闪烁,大约2秒钟间隔一次。我开始怀疑是有未知进程在读写硬盘,于是下载了Filemon进行监视,但报告未发现任何读写硬盘的迹象,可硬盘灯还是在闪烁不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可能是你装的版本中集成了一些软件,开机加载的程序、服务也会增加,如果只有虚拟内存中有一些读写动作,由于这个硬盘区域的特殊性,Filemon是不一定将其列入记录范围中的,您可以试着在“开始”→“运行”中输入msconfig命令,然后把非必要的启动项都去掉,然后再重启试试,实在不行重新安装原版系统。此外,有可能是硬盘指示灯的问题,LED灯是根据电平的大小而亮灭的,如果主板上的HDD LED接口或机箱前置面板的线有问题,抗干扰能力下载,也会造成轻微闪烁,其实有效的办法是打开机箱听一下硬盘是否有转动的声音。

网友:
很正常吧~~狂闪才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