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能被识别却无法使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28):
  打开控制面板,依次点击“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下的“磁盘管理”,如果发现多出一个磁盘,看是不是要初始化或导入到本地磁盘,如果是新盘刚选择格式化就可以了[假设是2003的系统,则到对磁盘分区分配一下驱动器标符和路径,就是常说的C盘D盘E、F]。如果是台式机硬盘,查看有没有设置好跳线,应该把移动硬盘跳线设成主盘(MASTER)。再不行,重启计算机进BIOS设置,查看PNP/PCI Contignration选项的pnp osimtalled是否YEs,再检查Assign lRQ FOlk USB是否设置为Enable,更改后保存设置重启计算机即可。都不行的话,那就是盒子或盘有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