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开机SYSTEM文件丢失,大伙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3-11-28):
排除硬件的问题,开机提示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文件丢失。系统C盘里的repair文件里为空,大侠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如何在PE下修复这个文件,,我没有光盘,,
Windows

网友:
进去PE chkdsk c: /f
开机还提示文件缺失就补上,去其他电脑复制,进PE才可以复制哦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一个回复帖里写道过的,那是一个关于chkdsk命令用法的帖子。
楼上的错了,那个不是文件。而是个注册表,注册表文件是不能随便复制过去的。
你可以在PE下找到一个工具,“服务驱动管理servicepe”然后载入远程HIVE

网友:
直接进GHO浏览器,找到需要的文件,进PE复制到系统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大虾和我说过,经常性的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检查内存是否接触不良,或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好像 可以进 PE 分区软件 里 进行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