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步骤

楼主(2013-11-28):
主板检测步骤??
??
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在日常维修中比较常见,其实从我的维修经验上来说,不上电的故障是最好修的,只是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掌握正确的维修流程,所以思路也就不正确,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大致介绍,希望对大家维修此类主板时有所帮助!?一、外观的检测?
??????拿到一块客户送修的主板,所先要向客户问明主板的具体故障现象,在没有问清楚故障现象的时候,最好不要通电检测,以防有不必要的麻烦,在询问客户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先对主板的外观作一个大致的检查。???????1.检查主板上的主要组件有无烧伤的痕迹,重点观察南北桥、I/O、供电MOS管,如发现有明显的烧伤,则首先要将烧伤的部分给予更换。由于南桥的表面颜色较深,轻微的烧伤痕迹可能不太容易观察到,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把板子倾斜一定的角度,对着日光或灯光进行查看。在看有否烧伤的同时,还要闻一下主板上是否有刺激性的气味,这也是主板是否有烧伤的依据之一。?
??????2.检查主板上PCB是否有断线、磕角、掉件等人为故障,如有此类故障,则首先进行补线、补件的工作。观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边缘以及背面。?二、未插ATX电源前的量测?
??????如果确定客户描述的故障是主板不上电,则首先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其方法是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欲测试点,我们可称其为量测对地阻值),千万不可直接上电,不然可能会导致短路的现象更加严重,引起其它组件的烧毁。???????1.量测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通常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以上,如果有在100以下的现象,则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PS:新款的主板,3.3V电压对地的正常值阻可能在100左右,所以这个100的数值只可以作为参考性的数字,而非准确的指标,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块同样的主板来进行对比量测)。如果有短路的情况,则根据短路的具体电压用更换法来排处短路的故障。?
??????2.量测4PIN的小ATX插头上的12V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此12V与大ATX上的12V非一路电压,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个12V电压主要是为CPU提供工作的电压),如果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则量测CPU的PWM供电部分
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多数是上管击穿,我们可以首先量测各相供电的上管的G、S极;D、S极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那一相的上管被击穿,并加以更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整个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换,并且将驱动芯片也一并更换。?
??????3.量测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如内存电压VCC_DDR、AGP电压VDDQ等,并依此来判断南北桥是否有短路情况。?
??????4.量测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量测网卡接口上的引起的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如果网卡接口上的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则先将网卡摘除,再量测3VSB是否是正常的)除了网卡短路以外,最容易引起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
对于新手来说,拿到一个故障的主板不知道从拿下手检测维修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没有维修经验的积累,就没有一个好的维修思路,不知道主板维修检测的步骤,也是真正常的事。本文就总结了主板维修方面的一些检测思路和步骤,希望多电脑维修新手有所帮助。??
基础知识——了解主板的启动过程:??
在检修主板之前,先看一下主板的启动过程。??
首先南桥RTC时钟振荡电路正常工作,南桥处在待机状态,点PWS开关后,触发南桥(I/O)中的开机触发电路,之后南桥或者I/O发出一个持续的高(低电平),以过电路逻辑电平转化,将PS-ON拉位低电平,主板通电。?
加电后,主板上各路供电正常(CPU供电、1.5、2.5、1.8等各组供电,不同芯片组所需要供电也不同),电源发出PG信号,各设备收到PG信号后,开始工作。?
CPU工作条件具备,在收到RST信号后,CPU执行的第一个CPU周期选中系统ROM?BIOS芯片,复位后执行第一条指令必须先执行一个读周期,从FFFFFFFOH处开始的存储单元中读取数据,选中BIOS的“OS#”引脚,然后BIOS芯片的“OE#(输出:Output?enable)”信号引脚变为低电平,“OE#”信号引脚为低电平时BIOS芯片内部的数据输出到数据总线上。若“OE#”信号引脚为无效电平(高电平),CPU同样不能执行
BIOS和POST自检程序,无法进行自检过程,CPU同样不会工作。当CPU执行BIOS的POST自检程序后,依次检测主板各设备,这时测试卡走代码,主板启动正常。????

网友(2014-05-27):
很好的经验 怎么回帖这么少

网友(2014-07-13):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
超级赞啊  帖子不错

网友(2014-10-05):
Nice post.please update this post with more details.thanku

网友(2014-12-30):
要是有实物图片对我们新手来就就更好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台板修的少 有空也研究研究

网友(2015-05-09):
很好的经验

网友(2015-06-18):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谢谢了,感动中

网友:
学习了,对·我们新手来说很好。

网友(2015-09-05):
学习了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