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复位电路故障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3-11-28):
主板维修的基本步骤:??
1.目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机械操作,烧坏,划痕,元器件缺损等。顺便了解一下主板基本情况,比如厂家,芯片组的型号,能支持的CPU等。?2.根据主板的型号,插上电源头,测试卡,通电,测试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情况。?
3.如果不能软开机,可以把电源插头的绿色线PSON对地短路强制开机。对于PII级以上的主板,有四个电压必须正常,其一是南北桥的3。3V供电:其二是CPU的主供电:其三??CPU的内核电压1.5v;第四是CPU的外核2.5V供电。如果供电不正常,首先要解决供电问题,通电测电压的同时要注意触摸主板上的一些主要芯片,如南北桥。1/0.时钟发生器。电源管理芯片。场效应管等,看它们是否有温度过高的情况。?
4.如果CPU供电正常,接着把跳线设置正确,包括CMOS跳线,电压跳线,倍频跳线等,然后就可以把CPU插到主板上了,插上CPU后还要再次测试CPU的供电,以防电压不正常烧坏CPU.?
5.通电后注意观察测试卡的代码显示情况,跟据不同代码检修。?主板的整体维修详细步骤如下:?第1步:首先用电阻测量法,测量电源接口的5V、12、3.3V等对地电阻,检测是否对地短路,如果对地短路,检查出现短路的引脚的的供电线路,并排除故障。?
第2步:如果没有对地短路,接上电源,并插上主板没试卡,在无CPU的情况下,按电源开关加电,检查ATX电源没有工作(看主板测试卡的电源灯是否亮,ATX电源风扇是否转动等),如果ATX电源没有工作,在ATX电源正常的情况下,说明主板的开机电路有故障,维修主板开机电路。?
第3步:如果电源开关后,ATX电源能工作,接着测试CPU主供电和核心电压,若CPU主供电低于2.0V,接着目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如果正常,接着安装CPU加电,观察主板测试卡的代码是否能检测到C或D3,若能,表示CPU已经工作。?
第4步:如果主板测试卡的代码不能检测到C或D3,表示CPU没有工作,?接着把CPU取下,加上假负载,根据CPU供电测试点,测试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如;核心电压1.5V,2.5和PG信号的2.5V等),如供电不正常,检测CPU的供电电路故障。?
第5步:如果CPU的供电正常,接着根据CPU的时钟试点,检测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时钟输出一般为1.1V~1.9V0,如果时钟信号不正常,检测时钟电路故障。?
第6步:如果CPU的时钟信号正常,观察主板测试卡上的RESET灯是否正常(正常时为开机瞬间,RESET灯闪一下,然后熄灭,表示主板复位正常,若RESET灯常亮或者不亮均为无复位),如果复位信号不正常,检测主板的复位电路故障。?
第7步:如果复位信号正常,接着测量BIOS的CS片选信号引脚的电压是否为低电平,和BIOS的CE信号引脚的电压是否为低电平(此信号表示BIOS把数据放在系统总线上),如果不是低电平,检测BIOS芯片的好坏。?
第8步:若经过以上步骤后还不工作,接着目测主板是否有断线等故障,CPU插座是否接触不良的故障,如果没有,重新刷新BIOS的程序。??第9步:重新刷新BIOS程序后,若还不正常,接着检查I/O、南桥、北桥的故障,并更换故障元器件。??????????????????
知识版权,请勿抄袭。
如果对你很有帮助,请赞一下

网友:
恢复才这么少。技术贴,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经验宝贵,发贴惠众,精神可佳,赞一个 !

网友:
1.转载老帖子要注明。
2.发错版块。
3.看看这里就知道了:
http://diybbs.zol.com.cn/14/102_136926_2.html
主板,内存常见故障diy维修指南(都是精心从各大it论坛搜集)
14664浏览 / 88回复

网友:
这就是所谓原创吧,内容感觉有些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