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IBM笔记本开不了机处理方法

楼主(2013-11-28):
几种IBM笔记本开不了机处理方法:
1.        断开电源适配器,取出电池
2.        按下FN和电源键大约一分钟
3.        松开两个按钮6秒后,再按电源开关不放
4.        在不放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插入电源适配器
5.        OK 这时本本已经开机了。
这种情况大部是主板电池失效所置。所以最好还是要更换主板电池才能根治。

网友:
没听说过啊,是不是好几年前的资料啊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高招!!学习了

网友:
不可能吧,就这样修好机,

网友:
这些根本就没听说过,是不是很久的东西了?

网友:
这已经是很古老的传说了吧!

网友:
这些方法应该只是BIOS设置出错或保护时才有用吧。对于硬性故障估计效果不大

网友:
这是一种神奇的方法

网友:
这是N年以前的机器吧...

网友:
我只遇到  电池取下过一会就能开机了  没这么复杂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些手法    学习了 以后遇到可以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