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RAM不對

楼主(2013-11-28):
02數RAM不對, 12MEMORY TEST FAILED
02數RAM不對 (72PIN之SIMM MODULE)
先查BANK0,插上2支SIMM MODULE測試是否正確
1.1  BANK0正確時,請接第2項
1.2  BANK0不正確時,請接第3~4項
BANK0正確時, 則換BANK1插上2支SIMM MODULE測試是否正確
2.1  BANK1正確時請接第5項
2.2  BANK1不正確時請接第5項
查I/O CHECK是否為HIGH → I/O CHECK若為LOW時,只讀64K或640K
查CPU Address A21~以後之Address是否SHORT → 若SHORT只讀640K
針對不正確之BANK找出問題點
5.1  每支SIMM之D0~D63 (MD0~MD63) 及MA0~MA11, DP0~DP7, RAS0~RAS3,
     CAS0~CAS7之信號相關之零件,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接觸不良
查MEM CS16之信號相關之零件,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
02數RAM不對 (168PIN之DIMM MODULE)
同A項之方法依序找出問題
因DIMM MODULE可支援SDRAM故多出許多信號PIN (例如DIMM CLK, SMBDATA, SMBCLK, MA12, MA13, 參考線路圖)
檢查DIMM SOCKET之PIN是否接觸不良 (凹陷) ,折腳.
12MEMORY TEST FAILED (HIGH MEMORY ERROR)
進CMOS SETUP之Advance將External Cache改為Disable,進入CHECKIT3.0測試若正常則為External Cache (PB, TAGRAM) 之問題,以二分法逐一更換測試之
將External Cache改為Disable,進入CHECKIT3.0測試若一進入MEMORY TEST即當機請查:
ISA SLOT A1 PIN (I/O CHECK) 之信號是否正確 → 應為HIGH
PCI之SERR, IRDY, STOP, TRDY, FRAME, DEVSEL之信號及相關之零件,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
查SIMM or DIMM (同數RAM不對)
D.  HIGH MEMORY ERROR
參考上述之方法找出問題
查CPU之A20M的信號及相關之零件,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