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告诉我u盘怎样量产啊

楼主(2013-11-28):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u盘怎样量产啊

网友:
用量产工具,百度里有的是。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的U盘是行货,不是刷的容量,用U盘检测工具检测出你的U盘芯片是什么型号品牌,再到网上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和量产包,按网上的教程去量产即可

网友:
下量产工具啊,搜优盘量产就OK啦 看看是什么芯片,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2014-01-19):
量产的坑货 今天受骗了

网友:
谁知道闪迪能量产吗?

网友(2014-02-23):
去数码之家,下载U盘主控对应的量产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14):
我也想学 求那位大神直接把系统发来啊

网友:
各种主控不同的U盘的量产工具是不同样的,你只能下载相对应的量产工具,U盘之家一般都有提供下载http://www.upan.cc/,我量产了好多个U盘都是从那里学的,看多就会了!
我的经验是:同一种品牌的U盘不是所有都可以量产的,我试过有一款东芝16G的就怎么也量产不成;
金士顿、闪迪等品牌容易成功;如果是自己DIY的U盘就更好用,速度也快,我现在在用的是英特尔闪存的SLC,银灿903主控、擎泰主控,其中银灿903主控可以分成双区双启,擎泰主控可以分成三区三启,三区三启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U盘顶三样东西,CDROM、移动硬盘、固定硬盘,威猛吧!速度在原生USB3.0和SSD硬盘SATA3接口上传输绝对超过180M每秒,你们普通用的基本上在10M-30M左右不会再多了。所以如果在意速度和寿命的话,建议自己DIY,搞顶级的SLC闪存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