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21控制保护隔离的简单翻译

楼主(2013-11-28):
上电:
当适配器没有检测到时,REGN输出4.6V,并且VREF5 LDO稳压器关闭,为了减少电池的电力损耗。当适配器没检测到时候,VREF5_LDO会被下拉到地。当VCC输入的电压高于6VREGN就会开始调节输出4.6V,当VCC大于7V时,REGN输出6V
月饼翻译制作
如果适配器检测到了,但VCC低于7VREGN输出的电压取决于VCC的电压和REGN的负载电流。当适配器检测到了,REGN输出也有6V5ms后,会允许打开VREF5 LDO,调节到5V。当适配器检测到后需要延时500ms,直到系统电源选择器打开适配器端的MOS管,在延时500ms期间,会继续使用电池给系统供电 月饼翻译制作
适配器检测:
通过电阻分压到ACDET脚的方式,设定适配器检测阀值。在芯片内部,ACDET的比较器有一个上升沿1.2V的阀值和下降沿1.185V的阀值。通常适配器检测阀值要大于电池最高电压值,要低于允许的最低的适配器电压。ACDET分压电阻的电压需要从BYPASS脚连接的MOS管的前端取电,这样无论BYPASSMOS管是关闭还是打开,都可以真实的检测到适配器电压。 月饼翻译制作
VREF5LDO有输出的时候,也可以用于指示适配器已经插入了,因为只有在适配器插入的时候,VREF5才会有输出。 月饼翻译制作
系统电源选择: 月饼翻译制作
BQ24721可以自动选择电池或者电源给系统供电。当适配器没有检测到的时候,电池会连接系统。当适配器检测到了,会把适配器连接到系统。它有先开后合的自动逻辑控制器,防止切换时电流贯穿。 月饼翻译制作
当适配器没有检测到时,ACDRV会被上拉到PVCC,以保持适配器端PMOS管的截止,隔离适配器。它的先开后合的逻辑控制器会等待适配器端MOS关闭,以及系统电压与电池电压之间压差只有250mV时(这可以防止过大的电流贯穿到电池或者过大的放电电流),BATDRV脚设定为SYS-6V,用于打开电池放电管,连接电池到系统。 月饼翻译制作
当适配器检测到并延时500ms后,BATDRV脚设定电压等于SYS脚,用于关闭电池放电管,断开电池与系统的连接。它的先开后合控制器会等待电池放电管关闭(可以防止电流直通贯穿),ACDRV脚被设定为PVCC-6V,用于打开适配器端的PMOS管,连接适配器到系统。 月饼翻译制作
BYPASS FET旁路MOS管: 月饼翻译制作
这个BYPASS脚用于控制输入的MOS关闭,当电池放电的时候防止电池的电流流向适配器,与二极管隔离的方式相比,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损耗。如果适配器没有检测到,BYPASS脚电压会被设定为等于PVCC,截止BYPASS脚连接的MOS管。当适配器检测到并延时500ms后,ACP-BAT的电压比较器来控制BYPASS脚。如果ACP脚的电压不高于BAT脚的电压超过250mVBYPASS将会被置高到PVCC,旁路MOS管将会被关闭。当适配器检测到了,并且ACP脚电压高于BAT脚超过300mVBYPASS脚电压被设定为PVCC-6V,用于打开旁路MOS管。 月饼翻译制作

网友:
自我感觉笔记本中充电芯片相对来说复杂一些,不同系列出入较多,尤其是看资料手册那些鸟语更是头痛,之前找过不懂维修的人翻译,效果不如自己看小鸟翻译,饼哥牺牲自己的时间为大家节约时间,可谓是奉献,值得学习。特加分表示。HOHO

网友:
请问这个是哪个图里的,翻了好多,找不到啊,请知情的说一声啊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好东西  没法下载拿手机拍一个  加分了啊  饼哥

网友:
饼个 传说

网友:
很给力,大家都来学习一下呀

网友:
参考,看一看,学习一下,不敢看深奥了,怕又掉进去啊。

网友:
学习一下,深奥了

网友(2014-01-10):
REGN只有4V  VREF5 没有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2016-01-03):
一台G450  保隔不过 4脚ACDRV 19V  5脚ACDET 13V  8脚OVPSET 5V 感觉应该是ACDET 不正常 分压算出来应该是2.几V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