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的P67主板前天换了个CPU,出问题了。

楼主(2013-11-28):
具体表现是。开机,加电,然后3秒左右自动断电,然后自动重启加电,然后再断电。循环往复。请问各位高人,这究竟是怎回事啊。主板还有救么?
自动重启

网友:
换之前断电吗?是不是没装好散热器

网友:
换之前没有啊。一直好好的。出问题之后拆下来别的散热也不行啊

网友:
CPU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