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显示重启有时蓝屏,有时开机无显示跑E1不过内存(电流0.43A)

楼主(2013-11-28):
客户HP NC6000笔记本,说显示后重启有时蓝屏,有时开机无显示。
1.       拆机,裸板检测,发现主板待机电流偏高0.12A(正常是0.01A)。初步判定主板电压部分有短路故障,拔电静态测量电压部分的对地阻值,量得网卡芯片5705M附近电感L1016+V2.5_LAN)电压对地阻值低才003欧姆(正常是200欧姆),仔细测量确定是网卡芯片烧坏,导致电脑重启蓝屏问题。
2.       上BGA焊台,把网卡芯片拆掉,10分钟后,测量L1016阻值正常啦,先不装网卡芯片。装CPU,内存,插电流表,主板待机正常,安开机键电流跑0.30A—0.70—1.00—0.92A显示正常。把硬盘装上进系统再测试来拷机。()开机五六次显示后都档机在HP LOGO画面。强行拔电,再插电流表开机跑0.43A不动,数码卡跑E5不显示(不会吧)心想内存条不良吧,换一条内存试试,开机屏幕显示啦(开机一下)
3.       正常安开关键关机(不敢强行拔电),把硬盘装上测试(问题又来了),电流跑0.46A无显示。()拔电,又换一条内存,故障依旧(E1)不动。郁闷,俺也没有动别的地方,怎么就不过内存(装不装内存条都一样问题E1).心想可能是内存槽接触不良吧,用烙铁认真加焊槽,焊完仔细检查2遍,焊接没有问题。装内存开机测试,故障依旧不显示。(难过)
4.       休息15分钟,到电脑城外面透透风。
5.       回来再仔细检查主板外观表面,看看哪里是否有掉件或接触不良,(开心)发现供电芯片MAX1809焊脚14-15-16有氧化腐蚀,用刀片嘎嘎重焊芯片。开机量电压有1.21V(正常+V1.25S)是内存上下拉的电压。
6.       焊好上电开机电流0.31A—0.71—1.01—0.82A狂跑显示正常。
7.       装硬盘进系统测试(奇怪电流到0.43A又不动,屏不显示,数码卡跑E1),俺大晕。
8.       不管3—7—21叫电小二去买个MAX1809芯片更换,开机测量电压有1.23V,电流跑0.32A-0.70-1.09-0.86A,屏幕显示OK.这下我连续开机关机10次都有显示,把硬盘装上,不到50秒就进到XP系统。测试正常,电脑故障解决。

网友:
应该是MAX1989吧!这机器有通病,就是这个MAX1989容易空焊,加焊管不了多久,最好久是换个。

网友:
不错支持下,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