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小修一例

楼主(2013-11-28):
今天客户送修DELL 1320 本本,触发到0.46 掉电,猜测缺CPU 供电;拆机 裸板触发到0.33掉电,有时可以亮机 。直接测CPU 供电果真瞬间没电压输出,直接修CPU供电,别猴急,还得测测别的电压有没有出来,不然后悔死你。再测测PL8 电感内存供电瞬间没有电压,还有其它辅助电感瞬间也没有电。

接下来测一下工作条件
直接点吧,测1PIN EN 开启信号,有,有开启怎么不出电压呢,这下得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了。
测到51117 4PIN V5FILT 时问题出来了,只有2.56 明显不对,这是5VS 供电啊; 5VS 经过PR101 过来给51117做为主供电,测PR101别一头也是2.26  这么说电阻没有坏,是5VS 出了问题,断开电源,测对地阻值三百多欧,没短路。看图纸

找到了,是从U39转换过来的,+5VALW转5VS  直接再通电测控制极0V 问题又来了,换控制极的来源吧

控制极是RUNON 经过R267 更改命名5VS GATE  来开启5VS 的。 测R267另一头RUNON 也是0V 没电压,还得往下找。
找到了,RUNON 是+B+_BIAS 经过一个电阻R198 转换而来的,而这个电压又是由P18 SUSP 控制,测Q18 D极有19V  RUNON     判断为主板断线,从Q18 飞线到R267 搞定。

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修机也很冷静

网友:
维修就应该这么追查信号,只要有耐心,故障总会找出,LZ加油,支持你

网友:
初学者主要是掌握怎么跑电路图,最近学习了很多,但是没有机器修。期待和楼主一样

网友:
都是慢慢折腾出来的 真累

网友:
大晚上的顶一下 思路不错 睡觉了 明天继续修机子

网友:
不错 有些机器EC需要检测到所有电压的PG,一般都是大与门  才会发出  有些不用检测

网友:
LZ英明,多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讲解周到 谢谢

网友:
前几天我也 接到了这样一台机器 但是就是CPU没有供电 别的电压都有 PWM核心也换了 还是没有修出来的

网友:
CPU供电什么型号,什么机子

网友:
谢谢无私的奉献  高手呀

网友:
貌似仁宝的\转换电路出问题的很多  你绝得呢

网友(2014-01-19):
就是的,我修过的就是仁宝的主板3V转换控制角的电压没有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来学习的。。。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5V转换电压的问题一般有图纸都能搞定的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佩服哦,

网友:
简单易懂 我喜欢

网友:
不错.........现在新机子反而不好修,还是老机子好修................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讲的还是一个时序问题吧,有些电压都不出来后继的电压肯定就不会出来的吧。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支持楼主,思路清晰,寻味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