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er CURRENT Password怎么破解???求大神助我!

楼主(2013-11-28):
开机BIOS发现BIOS被密码锁定了,怎么破解???求高手助我!!!非常感谢!

网友A:
本本还是台机,清楚点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本还是台机,清楚点撒

液晶台式机!!!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什么牌子配置型号说一下

网友:
不太熟悉电脑如果懂拆机箱的话,先拔掉电源,打开机箱,里面有个纽扣式电池,把他弄出来5秒后放进去。开机进入启动画面,然后进入coms界面(会有提示DEL或F12其他键进入这个菜单)点击F10保存退出试试!

网友(2014-05-17):
台机只要拔掉电池就行了,笔记本就只能拆下版子取下芯片重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