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维护电池修复

楼主(2013-11-29):
有两个 山特500  UPS (12V ,7A)   电池失效,充不进电了,都拆开,加无离子水,用稳压器冲一晚上,一个发热 电压上不去,另一个不发热可以使用了,加水孔向外冒水,这个不知能用多长时间,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什么都修啊

网友:
充放电循环几次 然后再加水 再循环
加水总数满3次 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发热的就不行了,内部电极有短路,,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内阻过大,导致发热厉害,基本算是报废了

网友:
充放电循环几次 然后再加水 再循环
加水总数满3次  真的可以吗?电动车电池可不可以也这样弄弄

网友:
可以尝试。不过很费时费力

网友:
看来大师是多面手啊。真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
我一般都用电瓶修补液或者摩托车的补充液,加电、放电几次,不行的话放弃。充电时电池过热,一般是电极短路(一组或者多组短路)维修不值得,也没那个技术,大多算就放弃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电瓶也修 呵呵 闲着没事 我也试试 呵呵

网友:
这也能修!!我有个UPS坏掉放到那好久因为电池没电了也懒得修了,高人能否提供一具体方法,有空我也试一下修一修

网友:
楼主所向披靡啊!维修项目科真不少啊!可谓涉猎广啊!呵呵!

网友:
干电池也可以修?

网友:
加一些纯净水,每次不要加的太多,慢慢试着来,这样只是能够保证在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差不多的时候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一直想试试,怕弄开加了水不管事,感谢你提供实践

网友:
大师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看着有点危险,,,

网友:
电池酸性不够了

网友:
小心爆了,注意安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