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二)

楼主(2013-11-29):
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
 一、 观察法:

  观查主芯片,PCB板,电源IC,各个插槽。
  ① 观查主芯片是否有明显的烧糊,烧焦现象,烧爆。
  ② 看各个插槽是否有短路现象。

  二、 触摸法:

  (通电一段时间):触摸主板的各芯片,IC等,看它是否过热或过凉现象存在。 过热:①内部短路,②电源电压高。 过凉:①开路,②无供电,③工作条件不满足。

  三、 电阻法:

  ISA:前8条D线对地R相同。
  前期20条A线对地R相同(有的板是分段现象)。
  后7条A线对地R相同。
  后8条D线对地R相同。
  它们彼此间一般不超过15Ω,IRQ、DRQ、DACK相差不超过25Ω。
  PCI: 32条AD线对地R相同,部分主板可能有一条较其它的31条对地小几十Ω属正常。
  AGP: 32条AD,32条AD线对地R相同

  四、 波形法:

  重要测试点:RESET、SCLK、OSC、BE0- BE7(允许数据地址工作的信号)A3(反映南桥工作的标志)、CS、OE。

主板维修不求人

 己装机子或排除软件故障对于大多数DIYer来说是常有的事,但是对于某些硬件故障,比如主板的某些硬件小故障,许多人是无从下手。其实,某此主板的故障完全是可以自己动手排除的。笔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维修行业的,但是在工作时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自己动手试一试,也修好过不少板子。下面我就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介绍一下排除某些常见主板故障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热插拔硬件容易有危险,但是因为热插拔引起的故障却屡见不鲜。最常见的就是烧键盘,鼠标口。一般的维修方法是更换,键盘,鼠标口上的保险,一般是主板上键盘,鼠标口的旁边的一个个小的长方块,上面的标号一般是F开头的,这就是保险。但是一般这样的保险不好找,有些资料上介绍用1—2欧姆的电阻代替,但是这样的方法不好操作,笔者在实践中是直接短路这个保险,就是用导线把保险的两端用烙铁焊住。这样处理后,注意下次使用的不要再热插拔,就可以正常使用,不然烧的就不是键盘,鼠标口,而是你的心爱的主板了!

  由上可以看出,想要维修主板,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只要你能具备使用烙铁的能力。但是某些时候还需要你懂一点点的电子知识。

  有一块硕泰克主板(SL-65FV+ )使用两年多后突然点不亮了,表现为当打开电源开关后,电源风扇,CPU风扇都在转,但是CDROM,硬盘没有反映,等上几分钟后机子才能加电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从98里重新启动也没有问题,但是一关闭电源,再开就要象上面一样等上几分钟。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替换后故障依旧。更换主板后一切正常,说明是主板有问题。板子是笔者的一个朋友的,所以让笔者检查一下,看能不能修。

  从故障现象分析,主板在加上电后可以正常工作,说明主板芯片是好的,问题可能出在主板的电源部分上。但是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可以运转正常,说明总的供电正常。加电运行几分钟后断电,经闻无异味,手摸电源部分的电子元件(主要是电容,电感,电源稳压IC),发现CPU旁的几个电容,电感温度极高。就是右边的两个1000μF的电容温度非常高。大家知道,电解电容长期在高温下工作会造成电解质变质,从而容量会变化。所以笔者初步判断是这两个电容有问题,左边的4500μF的电容温度也有些高,但是没那么严重。找到了故障,于是我立刻就赶到电子市场去买采购元件,但是很不幸,没有这样型号的。于是我买了两个10 v 1000μF的电容,那个4500μF的不是标准系列所以买不到,而且市场上4700μF的电容因为体积太大所以就没有买。

  新电容的耐压值高比原来的高,所以体积要大,不太好安装,需要调整旁边电感的位置。焊好了电容,我没有装CPU,先加电试,试了几分钟,温度正常。于是加上CPU,加电,屏幕立刻就亮了。于是我多试了几次,并注意了电容的温度。电容的温度正常,但是从加电到点亮比正常情况好象慢了几百毫秒,估计是4500μF电容也有些变质。但是总算是是能用了,这样连续拷机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到此就算是修好了!一块主板几百元,而两个电容才2元,所以维修是相当有价值的。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很多主板故障是由电源部分引起的,很多故障是伴随着器件发热的,只要注意观察,还是可以找到线索的。但是下面这个例子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外在线索可找了,有些死马当活马医的感觉。

  一块V星的BX440板子,据用户说自己插主板跳线时搞错了,结果现在不能加电。经检查,主板上的ATX电源控制已经不起作用了,根据用户描述,板子在接错以前是好的,而且板子上没有烧毁的痕迹。可以初步判断是电源控制部分的问题,芯片组应该是好的。于是就给ATX电源直接加电,果然点亮了。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在ATX电源的接口上找到一个绿线,这就是触发电源的控制端,把它与旁边的黑线短接,电源就加电了。在实际应用是,首先把ATX的电源按纽换为AT的那种带自锁的,然后在电源开关回路里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

  有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主板维修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神秘,有许多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有一点电子知识再加一点点的细心就完全可以办到的.

别担心,主板短路也可维修

故障现象:好友前段时间将主板拆下来清扫,等再装上去的时候忘了开关和复位键那排插针是怎么插的了,他就用铜钥匙在那排插针上扫了一下,只见火花一闪,主板就再没有动静了。

  故障解决:笔者根据朋友描述的现象分析应该是电源开关或Reset键有问题?笔者把那些插头都给拔了下来再用金属片短路主板上开关插针,还是没有动静。笔者再把电源给拆下来换上笔者的好电源,可是故障依旧。

  笔者把主板从机箱里拆了出来,卸下内存和CPU,使用“主板诊断卡”来诊断。把“诊断卡”插在主板扩展槽上给主板通电,“诊断卡”上没有任何反应。笔者决定对主板进行强制上电,在电源主插头上有卡扣的那面有根绿色的线(有的是灰色的),将它与旁边的黑色的线短接起来电源就被启动了。笔者在主板背面找到绿线连接着的那根插针,用镊子把它和旁边的连接黑线的那根插针短接在一起,在电源接通的一瞬间“诊断卡”上的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看来是主板某处短路而使电源保护装置动作。

  可是主板这么大,元件又这么多从何查起呢?笔者想既然有短路存在,那么它的上一级就应该会发热,笔者不停地快速连接那两根插针,几十次过后笔者开始触摸主板上靠近电源插头附近的元器件,发现CET CEB6030L这个管子热得烫手,看来要么是它坏了要么是它附近元件有短路。用烙铁把它拆下来用万用表一量发现它是好的。像CET CEB6030L这样的管子在CPU插座附近共有两个,看样子是组成对管对CPU的供电起调整作用。顺着走线向下笔者又找到了HIP6018BCB这个小集成块,如果它烧毁短路那么CET CEB6030L势必要发热。笔者用烙铁和吸锡器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集成块给拆了下来,再对主板通电时发现主板可以上电了,CET CEB6030L也不热了,看来HIP6018BCB这个集成块真坏了。

  笔者去了一趟电子市场,运气不错,花了15元钱买了一块相同型号的废板。拆下废板上的HIP6018BCB给朋友的主板焊上去,再对主板通电,这时“诊断卡”上的电源指示灯显示一切正常。装上CPU和内存后按下电源开关,“诊断卡”上数码管的数字开始跳动,从“C1”走到“03”再到“05”又回到“C1”由此开始循环起来,看来主板还不止一个故障。

  翻开“诊断卡”的说明书,上面说“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制状态”。笔者又上网查找到“8042控制状态”方面的资料,都说得都很含糊,大意是和输入输出这方面有关系。在主板上控制输入输出的IC芯片为WinbondW83977EF-AW。主板通电好长时间而它一点也不热,这么大的一个集成块会坏吗?笔者有点把握不准,不过还是决定换一个试试。拆这个集成块靠笔者的电烙铁和吸锡器已无能为力了,于是笔者到做手机维修的朋友那里,在他的850热风焊台上将芯片拆下,再将废板上的芯片焊上去。笔者再次把CPU和内存都装上,再接上键盘、显示器,打开电源开关,启动后顺利进入Win98,运行程序也正常了。

  经验总结:主板短路故障也是可以自行维修的,仅需要基本的电工知识和简单的设备(例如“主板诊断卡”)。虽然保持电脑机箱内部的清洁是很有必要的,但建议大家在清扫电脑机箱的时候就不要轻易将主板拆下清洗。如果只是除尘,建议可以用小毛刷轻扫再把灰吹出来,有条件的可以用手持式吸尘器清洁,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

网友:
启动后顺利进入Win98   看见这一句,顿时我的心都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