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主机接通电源后,不按电源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转,再停

楼主(2013-11-29):
求助:HP主机接通电源后,不按电源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转,再停。一直反复,是何原因?

网友:
主板检测某步没过,也许是内存或其他

网友:
自动上电?

网友:
建议先修待机电路

网友:
电脑主板没有工作

网友:
什么电源,与电源IC有直接关系。
IC芯片及其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电源1C和IO芯片,不是IC芯片

网友:
HP主机接通电源后,不按电源开关开机,主板问题,主动开机内存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百度一下,这里是专业论坛,楼主的问题太笼统,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原因很多。

网友:
                 找个好电源接上试一下,确定是主机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IC可能有故障了

网友:
你这电脑有2个问题,一主板,主板可能自动开机,但有故障所以电源检测到了,就关机了,有可能是自动开机的毛病
二,电源  电源本身可能有毛病,负载故障或者PG故障,有的主板设置非正常关机的话会在自动开机的,这样的电源有故障而主板在自动开机,电源又自己保护,导致电脑一直重复开机关机动作

网友:
CPU问题!!换个 必 好

网友:
昨天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换了个CUP一炮即响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