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3-11-29):
  接到一台M5010,客户说只有背光没有显示,打开一看显示很正常呀,反复测试都一点 问题没有,看电影测机,一下午都没事,反复开机都OK,寻思,这钱好挣,就报价给客户了。
  刚过一个星期,客户又说又不显示了,经测试这次的问题是七声报警,到迅维网查询,都说是北桥的问题或者显卡,但是这款机器是集显,显卡部位都是空的。那毫无疑问做北桥吧,加焊一模一样的,能开机显示,有时候挡在LOGO界面,有时候进系统一会就竖条线花屏死机,直接重植之后,竟然电流变得特别小了,1.0A没有跳变,不加散热片直接摸AMD的CPU和北桥竟然一点都不热,这下完了,症状不一样,问题扩大了,那直接更换吧,更换后还是一模一样,一点都不热。CPU不热应该硬启动还没有完成,CPU也没有寻址,测试各大供电都正常,复位正常,但就是不热。又过了一天,正好接到一台类似的机器,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7886-1-1.html 这时候那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吧,见焊完没想到电流有变化了,直接跳到1.2,抓紧立马马上的把电源关掉(AMDCPU发热大必须放散热片),把散热片放上电流1.2-1.1-1.4-1.8-1.6久违的DELL显示了,至此应该是大功告成了,没想到装机还是不稳定,死机,卡LOGO,只有背光无显示。这下感觉头有点大,再仔细观察,CPU供电芯片背面的电容掉了一个,焊电容的锡还在,很明显是电容脱落的痕迹,直接补上电容,没想到呀,竟然所有的问题都好了。
  测试了两天都很好,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到此初步估计:北桥根本没有问题,所有的不稳定应该都是这个电容引起的(这个电容还是两个并联的电容的其中一个,没想到作用会这么大)

网友:
维修时细心很重要,顶一个

网友:
1个小电容引发的血案  教训啊  你这个幸好遇到1个类似的机器  不然多半要赔钱 细心啊 做我们这行 大家都要时刻记得!

网友(2014-06-27):
这款机子北桥还是坏得很。现象都差不多。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太插上电源就直接开机到0.2左右,还在纠结中。。

网友:
所以说细心决定成败啊

网友:
电容引发的血案  ,这种问题不好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