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读写速度奇慢,会是那几个方面原因

楼主(2013-11-29):
用HDD检测了也没有坏道,想问问大家可能会是那几个方面导致

网友:
有带色彩的块子也会导致速度缓慢啊,色彩的块子就这样貌似清除不了!

网友:
硬盘坏道 看看有没有 其他的坏道

网友:
论坛有相关帖子,这个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固件可能会好吗,软件上就可以修复吗?

写个匹配的固件,可以好的。

网友:
02模块坏是一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