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F460HF06 花屏

楼主(2013-11-29):
LTF460HF06 花屏v   刚开机,屏上有很多横白线,无图很亮,一会图像慢慢的变暗,右边也出现了花带,有的地方了你山水画一样,一片片的   逻辑板换了,是不是屏的问题,这个屏有通病吗?

网友A:
要是屏的问题还有得治吗?

网友:
要是屏的问题,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屏的问题还有得治吗?

表示不会修液晶显示器e    能教教我吗? 我qq1277822976

网友:
我想用91B 点这个屏,哪有卖的呀?

网友:
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看来是屏的问题 没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