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连上主机就掉电

楼主(2013-11-29):
自己的一台17液晶跟了了半年多了,没少出力,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发现只要一插上vga接头显示器的电源灯就灭了。不管主机开不开机都那样。需要拔掉vga接头按开关键才能通电。也能显示无信号的文字。半月前也是同样问题我把那个大电容换了用到现在。没想到问题又犯了肯定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了。同行们谁知道谁碰到类似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没遇见过这个现象,说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看看连接主板那里有没有腐蚀 或是 短路

网友:
我上面写的都拆开换过一次电容了,一插vga掉电你说指示灯能亮吗,掉电知道什么意思吗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更换+5V和+12V滤波电容,主要考虑+5V,因为接不接信号的主要差异是+5V负载的变化。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都没拆开,就让我们帮你,你先拆开测啊,接信号就掉电,指示灯还亮不,这种一般都是高压和灯管,也不排 ...

这个电源灯黑怀疑不到高压和灯管吧?是不是带不动负载?或者程序?

网友:
六楼的可以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