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求思路!

楼主(2013-11-29):
电脑PCI显卡点亮几秒就黑屏了,进BIos也是一样,求维修思路,该怎么搞?

网友:
换过显卡试过么。一般显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要是独立显卡,更能肯定了,热风枪补焊下

网友:
什么显卡啊,老显卡会那样,能进系统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看北桥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试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 桥坏了吧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加一个独立显卡,如果好的话一般是集成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能说清楚是什么板么?这样才不会误导那么多问题去告诉你

网友A:
屏幕确定是好的了哈?

网友:
换以前的古董显卡试了一下!又能点亮了,看了真的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确定是好的了哈?

问题已经找到了!屏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