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加密,怎么解决。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3-11-29):
(图片)

网友:
这个图片。。。。。。。。。。。。

网友:
好像有解 但解的价格可以换个新的

网友:
应该只能刷硬盘的BIOS解锁了

网友:
这个被加密 一旦忘记密码 非常麻烦。  解密成功的几率基本不大。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也有一个

网友:
没有工具的话就换新的吧,人家解锁很贵的,要用效率源或者pc3000重新刷硬盘固件

网友:
砸了……换个没有加密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的hua会不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估计没戏了,你去请教罗工看有办法不?在硬盘版主,

网友:
没有PC3000解不了

网友(点评):
就用这个MHDD,就能解

网友:
用我曾用XLY西捷专修工具解过,就几分钟,很简单。没有工具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这个MHDD,就能解,要找一个同样的盘,热交换,

热交换,不会烧板子吧?

网友:
讯维的哥们都辛苦了。干脆,给客户直接换了个硬盘

网友:
解密有工具,很简单,40g 的盘吧,不要资料就不值钱了,建议换个。要资料就要用专业工具解密了,老盘应该很容易解。 说用MHDD可以解的,你也可以咨询一个。

网友:
对于专门修硬盘的 这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