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 启动系统灰屏 急急急!!!

楼主(2013-11-29):
   手上一个技嘉GA-G41M-ES2L集显主板  启动系统灰屏  系统重装过  硬盘换过 内存也换过  两个BIOS也都刷过。。。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   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块G31的板子,进PE或者系统,都是快到滚动条的时候,黑屏死机。。最终结果,南桥挂了!

网友:
我的也是在启动滚动条的时候灰屏的  看来桥的概率最大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金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块G31的板子,进PE或者系统,都是快到滚动条的时候,黑屏死机。。最终结果,南桥挂了!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加焊 一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要不就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快到滚动条时重启,南桥已经换了,没效果

网友:
怎么不加一个显卡呢

网友:
加1独立显卡试一试,还是同样故障可以考虑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