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蓝灰金色环电阻,阻值只有几欧为什么?

楼主(2013-11-29):
联想显示器,大电容负极到初极开关管S极的一个大电阻橙蓝灰金色环电阻,阻值只有几欧为什么?并且机器正常,WHY???

网友:
那是过流检测电阻吧

网友:
那是电流检测电阻。你说是橙蓝灰金吗?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分别对应数字1,2,3,4,5,6,7,8,9,10,11,12.你说的颜色不对吧。你那颜色是3600000000欧。

网友A:
估计第3环不是灰色的,是银色的吧,0.36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
四楼五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第3环不是灰色的,是银色的吧,0.36欧姆的限流电阻

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难理解了,灰色和银色确实不太好分啊,呵呵,谢谢,解了我多年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万用表测撒,一般限流电阻如果是坏的,都是开路状态

谢谢,这就应该算是开关管S极的过流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