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034桥的实测值,是在好板上测的,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13-11-29):
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
0欧的这么多,不亮机的话还真以为是桥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昨天弄这个桥,打到左边4组电容全短;上电测这组电容也都没电;对比0752001的桥这边又没短;以为是真的短了,害得把桥取下了,还好最后OK

网友:
是啊,阻值0欧,这么多个,一般真以为坏了

网友:
有毛用啊 有些在板上是这样的

网友:
谢分享了啊 备用

网友:
看着这板像HP的

网友:
我觉得没处查的时候才看看吧?

网友A:
我觉得测红圈中的这堆电容--靠桥一边的对地阻值比较准确

网友:
基本很少测试这些 都是测试板子上的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二极体值?电阻值?

网友:
二极体值正反两组

网友:
这样的桥特别不好做BGA,而且还容易坏,要是加焊的话还好,从植死的机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测红圈中的这堆电容--靠桥一边的对地阻值比较准确

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说下你的经验。

网友:
有点用处 可以比对

网友:
多测测 这么躲O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说下你的经验。
这些都是耦合电容,进桥一端肯定是对地阻值一致的,如果有空值或者对地短路,那么桥肯定是虚焊或者OVER了,跟测显卡GPU一个原理。

网友:
有用 加焊 如果不亮了 可以对比下

网友:
z这个是英业达代工的板子!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0欧用来干嘛的

网友:
有点用处,此桥非常容易坏!我一般做BGA时都会把玻璃片上面贴2层锡纸 防爆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在不同板上同芯片值会有所不同

网友:
顶一下楼主上次我见这么多O还是以为桥坏了呢

网友:
放些图纸和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