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玩游戏卡屏

楼主(2013-11-29):
分享个案例:       前段时间接了一个客户,他说他的电脑玩英雄联盟的时候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一卡一卡的。 我就让他在店里试一下---果不其然。   干别的事就没问题,玩游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先软后硬,把U盘插上装个WIN7的系统,之后在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正常

网友:
联想G系列应该不是定位于游戏的吧,但是LOL对配置要求不高,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一下显卡驱动看一看

网友:
驱动没装上吧?

网友:
更新驱动!!!

网友:
应该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2016-01-27):
我现在遇到一个华硕K55的 GT610M的显卡,,玩LOL FPS特别低,,驱动,系统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