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单独用电池认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3-11-29):
HP  G4 INTEL  独立显卡的机器用适配器就可以认到独立显卡单独用电池就认不到独立显卡。显卡电压也没有开启,显卡换过几个还是一样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电池电压低导致显卡供电开启不来,电池也换过不行,求助!版号R13

网友:
你这机器要是修好了,主板就费了。。。这个是省电模式,用电池的时候默认就是集显。。。你要是想在电池模式下用独显,就从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装上后,右键就能把独显给跳出来了。。。

网友:
我就是在官网下了好多驱动不行 啊  ,所以才没有头绪啊  客户也是修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