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电流跑到0.3A

楼主(2013-11-29):
华硕A6J电流跑到0.3A,这么小的电流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经过测量Cpu电压没有出来,我修过这样的老板子,12VS容易坏。找到点位图,找到12VS,用万用表,没电压,SUSB#_PWR有3V,就是他了,在料板上找了5个脚的管子,上电,点亮了。

网友:
这款好像是通病

网友:
直接可以后面抽出来的板子吗 这个板子修了三个这样的通病其他就是桥坏了

网友:
看来华硕的同病也很多,下次记住了,谢谢楼主

网友:
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ASUS的12V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升压部分的问题~~~~楼主不是随便找了个5个脚的芯片吧~~要一样的才行吧~~

网友:
楼主写的简洁明了,看着容易。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