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触摸板不能用 求助

楼主(2013-11-29):
CQ40   TP_CLK ,  TP_DATE, TP_BTN#信号都正常,  触摸板也换了个新的  还是不能用   求助怎么操作了

网友:
触摸板是开机芯片控制的主要查查 不行就换一个芯片 或者看看接口那个地方有问题不

网友:
找图纸查借口处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供电查了没

网友:
楼主 你系统有试过吗 我碰见过一次是系统坏了引起的

网友:
供电查了  有5V供电

网友:
还了集思广益的好啊。

网友:
TP_BTN# 正常应为低电平 如果正常 打TP_CKL TP_DATE值 上电后应为5V高电平  如有问题检测EC部分时候有焊接问题,上拉电阻是否正常。楼主说换了新的还不好用,那么应该还是接口或者EC的问题,是在不行就得换EC了,不过通过测量应该很快能判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