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ASUS K43SD(告知书)

楼主(2013-11-29):
品牌:ASUS
型号:
MODEL:K43S MB VER:K43SD  ID:3C
版号:
K43SD 4.1
CPU: I5
单桥:HM65 SL4
显卡:N13M-GE1-S-A1.()HD 3000 NV 610M
IO:IT8572E      BIOS
型号:25Q32BVS1G 4MB
故障现象:不通电,不开机,开机不显示
故障分析:针对ASUS I5系列的笔记本,必竟没有修过太多,所以修之前暂进按ASUS常理来做以下分析:不通电(说明此机保护隔离或者待机部分有问题),不开机(说明IO BIOS及其开机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桥),开机不显示(说明显卡。屏供电电路。屏线。屏接口等有问题)
故障解决:询问-观察-检测-诊断-确诊-OK
第一步:因为此板是同行拿过来的,在同行也不情的情况下,跳过询问来到观察步;先看其是否进过液,有没有掉件,烧坏的元器件,有没有动过的痕迹等。确定以上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开始测;
第二步:因为此板比较新,没有相对应的图纸点位图,只能借经验及基础知识来进行检测。插入电流表,发现没有任何反应及没有待机电流,如果也是用四位的表可能会看到有0.009的电流,但这并非所谓的待机电流,只是一种假象,很容易迷惑你的假象;随之找出3V.5V产生的芯片及电感,并测其看其是否有待机电压(这里要说明下,I系列的板子有的是有3V,5V的待机电压的,有的是没有的,这个要看你自己如何判断)针对此机此时此地,还没有办法确定是否有其正常的待机电压,那咱就来测其BIOS的供电脚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BIOS坏或者程序或者周边电路有问题,也能暂时说明其应该有正常待机电压;反之没有;经过测电压及其对地值,发现BIOS损坏,换之(并且要刷其OK符合此板的BIOS),再次上电,故障依然如此,但是BIOS引脚此时仍然没有电压,暂时排除其BIOS问题;然后通过检测,发现IO也是坏的,在不知道此IO是否带程序 的情况下要换完全一样的IO;迅速换之,此时插上电,发现待机有0.018,再测其相对应的3V,5V电感仍然没有3V,5V,但是此时已经能上正常开机触发,并且亮机;
第三步:简单拼下,进系统试机,顺利进系统不到5分钟,发现屏闪;初步怀疑BIOS程序问题,找到其对应的BIOS刷之,进系统再次测试,此时不但发现屏闪,而且持续不到10钟就无显示了,白屏无图像(这里要排除系  显卡  屏等引起的此故障)
第四步:直接做显卡,再次进系统测试,30分钟过去了,工作正常;测机四个小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感觉已经OK!
第五步:新的一天又到来了,刚做在工作台这里,顺手拿起此本本,插电,发现电流又变回了0.009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又经过反复检测,这里以清BIOS为由外加其它等判断出HM65的单桥有问题;焊之,能够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98不亮机;此时此地,让人惶恐;
第六步:反复思考再三,决定重植此桥;……30分钟过去,进系统试机一切OK!
总结:由于修I系列的板比较少,针对此板做以下几点:A:BIOSIO容易坏;B:HM65的桥与显卡容易虚焊或者坏;此板没有点位及图纸只能盲目的修一下,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另附上BIOS k43sd

网友(点评):
= =饼哥 犀利

网友:
看楼主帖子有点像看小说的感觉,一多半的铺垫外加主角内心描述;呵呵,不管怎样赞一个!

网友(点评):
看这样的贴子,才不会太枯燥嘛,哈哈

网友:
楼主也其实是想,更清楚的说清   是怎么一步步,修出来的,  还请位看官,作出中肯的评价吧

网友:
看了也不知道兄弟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必须回帖,看作者内心充满矛盾,犹豫,彷徨,最后OK,在下实在佩服!

网友:
此机问题还真多……能整的都整了……到最后的修好真不容易呀

网友:
看贴不回的,修一台报废一台!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恭喜楼主又习得心法一层

网友:
我看了半天才明白饼说的什么意思,原来是错字有点多。

网友:
BIOS芯片,IO芯片你是怎么判断并确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