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3-11-29):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28来说是进系统蓝屏 我开机一试发现没有问题  他说要第2天第一次开才会出现蓝屏  什么都换过来还是蓝屏就差主板了   求大神解

网友:
进PE正常不???这个机器桥背面是通病哦。。可以试试

网友:
CPU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容

网友:
看背后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CPU大电容问题的多,估计

网友:
南桥下面的那个通病电容也会引起     我遇见过

网友:
不行南桥  nec电容   不会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
CPU 后面的大电容换过  南桥后面的  我在看看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