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390一体机连续打印多张纸时,最后会多走一张空白纸!求指导

楼主(2013-11-29):
HP3390连续打印多张纸时,会多走出一张空白纸!并且有时会卡空白纸。是进纸离合器问题吗?没有找到有离合器这个东西。
如果只打两张纸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你可以先清洗一下,进纸器上面的轮子,

网友:
应该是 离合器延迟复位的问题,顺着搓纸轮找  你会找到的   离合器衔铁背后有东西粘住了,把他清洁掉, 贴些 东西 不让它粘合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