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有待机 不触发 急急急

楼主(2013-11-29):
待机0.01几   EC BIOS都刷了   有3 5v    EC 南桥  都换了   还是不触发  急急急

网友:
看看待机时序啊      开关到EC   EC到南桥

网友:
查:开机线路、RTC

网友:
找图纸吧  .

网友:
终于修好了啊    最后查的南桥的复位电压1.几   旁边电容拉低了  哈哈哈

网友:
一般南桥复位电压偏低的 话 一般 控制的网卡和IO也会 工作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