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不触发

楼主(2013-11-29):
今天遇到一联想V460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8 开机键有3伏电压 感觉像BIOS的原因 在论坛没找到于是直接刷B460 EC BIOS 结果 触发亮机了测试没发现啥故障 感觉太神机了
不触发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

网友:
ECbios非常容易坏

网友:
刷 EC ROM就OK了

网友:
经常修到的问题

网友:
都是属于通病好吗

网友:
最好更换一个芯片再刷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换个BIOS刷 个就OK了

网友:
B460和是一样的

网友:
B460和V460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和B460的BIOS一样记下 了,谢了楼主!

网友:
这不是通病么?B460 V460 V560 B560 B450 V450那都是一样一样一样滴

网友:
EC BIOS的问题,EN_5v 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