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F0,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29):
HP511  INTEL独显的机子,初始现象是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16掉电,经检查是U7015显卡供电芯片损坏引起的上电不完成,更换后上电正常,电流在0.8几到0.7几来回跳变,插诊断卡 跑F0,刷过BIOS,换过内存,换过U,回焊过U底座,现象依旧,不知道怎么弄了,论坛里也没找到有用的信息,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12-3 17:18):
问题已解决,还是U7015的问题,这个芯片产生两个电压,第一次更换后+VDD_CORE正常,另一个+VPCIE只有0.4V,第二次更换后,开机显示了

网友A:
这个代码好像是内存不过

网友:
cpu ,电路,,开机的几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好像是内存不过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说详细点吧,查查各个电路。。。。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烤座子的时候吧北桥烤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烤座子的时候吧北桥烤虚焊了。

跑F0之后,才搞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好像是内存不过

是不过显卡,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