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无线网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3-11-29):
安装驱动过程会死机,重启后无线网卡有感叹号.更换无线网卡,更换系统,刷新BIOS,更换EC芯片KB3930,更换南桥HM55,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得勒……都搞了不行就换主板吧!无线网卡的条件啥的,再细查下吧……加焊插槽……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安装的过程中不装网卡,然后到acer官方网站上下载匹配的驱动再试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插USB得网卡。能修的都修了又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查南桥是否发出网卡开启信号,查是主板是否短线,最后查南桥有无输出时钟给网卡

网友:
换了这么多了还不好呀,这问题郁闷

网友:
无限网卡 有没有开关 或者软开关 打开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这个无线网卡坏了。你怎么可能打的上驱动呢/

网友:
你换个其它型号的网卡试试,系统你装两个版本的试试,XP或者WIN7的。网卡接口附近仔细看看有没有连锡的或者掉件的。把接口都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我知道联想的机器WIFI不行 恢复BIOS就好了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呗